定子齿槽质量问题导致电机扫膛。

楼主(2018-11-26):
才修的电机400KW/10KV,扫膛,相对地,中性线对地绝缘全为0,但三相绕组直流电阻正常(4.170,4.167,4.176)。圈出来的的转子部分其实油漆重新做过,所以看不到,但定子漆黑清晰可见。绕组没有明显的爆点或者燃点。
原因待查。
图中可见绕组温度pt100传感器,插的不是太深其实。第一张图是漏水传感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轴承,怎么样

网友B:
一般都是轴承或者轴承座有毛病了

网友C:
400kw/10kv电机没有轴承,用的是轴瓦,扫堂原因是轴瓦磨偏,需重新铸瓦或补焊瓦,不是转子不同心

网友D:
轴瓦磨损不是直接换新么,不建议修补,高压电机的轴承润滑一般设计会比较完善,有专门的润滑系统,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E:
检查电机端盖与轴承....一般端盖与轴承的故障较多。

网友F:
找到真正的原因分享来看看。

网友G:
轴承 前后端盖配合是否匹配

网友H:
以前在涂布机厂,这种大家伙,出现问题前要么产品出现异常,要么机器有异常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kw/10kv电机没有轴承,用的是轴瓦,扫堂原因是轴瓦磨偏,需重新铸瓦或补焊瓦,不是转子不同心
这个电机和水泵是一体式的,当然不是您说的电机内部的轴承,是连接电机转子和水泵的轴及轴承,原因待查。
现在是在找绕组碰壳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机端盖与轴承....一般端盖与轴承的故障较多。

这个电机顶端是干式出线端,末端与水泵一体,不存在端盖。

网友I:
换端盖要是没法换,可以偿试用峰利的尖物冲子在轴承卧冲几圈密孔,轴承卧冲几排密孔,再把转子重新放进去。轴承就紧了。小功率的我们这样做过。当然要能够得到才能冲孔。

网友J:
电机到了扫堂的程度,之间应该有预兆的,为什么没发现呢?就是听声音也能分辨出问题来吧?还是无人值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到了扫堂的程度,之间应该有预兆的,为什么没发现呢?就是听声音也能分辨出问题来吧?还是无人值守?

这个不清楚,电机整体在水中,是潜水式的,是过载了跳闸管理方才发现,但为时已晚。绕组及轴承的pt100温度探测变化太慢,说实话这应该还只算是轻微扫膛。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哦,是潜水电机?哇塞,这么大的家伙,在水里工作?厉害了。

网友J:
不过,由此可以考虑对电机的工作电流进行检测,发现波动,异常,就要报警,停机检查。避免发的事故发生。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237
这个帖子800KW的扫膛和这个扫膛就有明显的差别,这个帖子400KW是典型的扫膛(转定子中间区域); 那个帖子800KW是靠近轴承做一段扫膛,是轴承原因导致。

网友J:
回复 楼主:
嗯,电机不管什么形式的扫膛,都应该有前兆,都应该能发现预警,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否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特别是大功率或高压电机,出现扫膛问题,不是小事情呦。要想办法防患于未然。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预测电机隐性故障呢?需要有电流的监控功能,这是非常必要的。温度检测,过电流保护,都是末级保护,而电流监控,可以实现早期故障的预警。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电机转子铁芯与水泵之间没有端盖?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轴承了,也就是说电机转子铁芯与水泵之间没有隔断的啦,也就是说电机定子腔内都是充满水的啦?

楼主:
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轴承座,电泵结构的原因叫法有别,也可能你叫端盖的地方我们叫罩壳。
我们的电机不是整体买来的,只买定子和转子,然后我们自己再加工,加装传感器,引出线,轴承座,密封都要重新设计的,因为电机和水泵是整体式的,更多细节图不便透露。

网友L:
既然是刚刚修过,那么上次检修的原因是什么?检修后的安装过程合规么?是否是安装中哪个环节中不合规才导致的呢?这么大的电机扫膛是极少发生的。还有一个小疑问,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有那么大么,4欧多?印象中不会超过1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刚刚修过,那么上次检修的原因是什么?检修后的安装过程合规么?是否是安装中哪个环节中不合规才导致的呢?这么大的电机扫膛是极少发生的。还有一个小疑问,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有那么大么,4欧多?印象中不会超过1欧的。

这个故事太长:
1)2欧姆是有的,4欧姆要除以2,测得是相间,星型接法,相线与中性线也测过的,基本50%。
2)上次检修原因不明,没去具体了解过,因为我还没来表情,只是车间的人告诉我的,所以怎么安装我就更加不清楚了。
3)这次扫膛我定子的绕组齿槽问题导致,纯粹质量问题!齿槽有变形导致旋转时摩擦,当然也有可能存放期间或者运输期间的外部因素导致也不清楚。这个定子绕组据说在车间放了不下3年没动过,趁着上次维修连保养也作了,顺便就更换上了这台放了好多年的定子。
其实这个帖子原因出来后更应该叫定子故障引发的扫膛,而不应叫定转子不同心,标题已修改。

网友K:
回复 网友I:
电机轴承走外圈导致轴承位磨损,打样冲的方法只是临时处理可行,电机运行时间长了,轴承的离心力还是会把冲出的突起点打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机端盖与轴承....一般端盖与轴承的故障较多。

这个电机顶端是干式出线端,末端与水泵一体,不存在端盖。
一根轴有两个轴承。看了你的这个回复,你说水泵和电机是一体的,我还以为一个轴承在电机侧,一个轴承在水泵侧呢,所以好奇,才发问水泵定子腔内是不是充满水。
说回这电机扫膛故障,你说是由于电机定子齿槽质量问题导致电机扫膛,我认为:如果是定子齿槽问题的话,电机扫膛定子留下的痕迹应该是一片,转子痕迹应该是一圈,而你发的图片恰好是定子的痕迹是一圈,转子的痕迹是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机端盖与轴承....一般端盖与轴承的故障较多。

这个电机顶端是干式出线端,末端与水泵一体,不存在端盖。
一根轴有两个轴承。看了你的这个回复,你说水泵和电机是一体的,我还以为一个轴承在电机侧,一个轴承在水泵侧呢,所以好奇,才发问水泵定子腔内是不是充满水。
说回这电机扫膛故障,你说是由于电机定子齿槽质量问题导致电机扫膛,我认为:如果是定子齿槽问题的话,电机扫膛定子留下的痕迹应该是一片,转子痕迹应该是一圈,而你发的图片恰好是定子的痕迹是一圈,转子的痕迹是一片。

你说的很有道理,定子已经送回电机厂了,转子还在,你的潜意思就是轴或者转子可能有变形或者质量问题而不是定子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目前定子绕组回厂在处理绝缘损坏情况,转子还没任何处理,不知道后续如何,有进展我会继续写出来。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台电机是鼠笼的还是绕线的?如果是绕线的还得检查转子绕组。一般轴承原因引起的扫膛,故障点都是靠轴承端,看照片这个扫膛故障点在中间,那不光是检查电机转子铁芯了,还得检查电机轴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台电机是鼠笼的还是绕线的?如果是绕线的还得检查转子绕组。一般轴承原因引起的扫膛,故障点都是靠轴承端,看照片这个扫膛故障点在中间,那不光是检查电机转子铁芯了,还得检查电机轴是否有问题

好的,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E:
扫膛其实就是转子旋转不在一条线上,动平衡、静平衡有所改变,就是电机2个轴承及轴座所导致的。磨损严重间隙大所导致的....

网友M:
这个你应该首先校转子静平衡动平衡,还有最基本的圆度,转子失圆找轴承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