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旧设备改造,原有1台FX3U-64MR.现在需要增加96个输入点和32个输出点。
方案1.增加6块FX2N-16EX和2块FX2N-16EYR
方案2.增加2块FX2N-32ER和4块FX2N-16EX
方案1主机电源不知道够不够用,是否有必要换成方案2.
请大神发表高见

网友A:
方案一是不可能使用的;单主机后面带这些扩展一般4~5个就会超过供电能力;
所以必须使用32ER/48ER这些扩展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