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SMART 200 PLC和施耐德的23D伺服通讯,干扰严重,会经常报AL020,求助,怎么排查,以及怎么减少干扰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通信协议,你的通信线是什么种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线
多少米,传输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两三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SMART 200 PLC支持Profnet协议了么?乱弹琴!

网友C:
干扰严重?有信号碰外壳了?检查很简单,一个一个信号的排除法,看看到底是谁造成的干扰,然后再说解决方案。一旦知道干扰源了,其实解决方案也就随之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SMART 200 PLC支持Profnet协议了么?乱弹琴!
一切皆有可能,可以加转换模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SMART 200 PLC支持Profnet协议了么?乱弹琴!
一切皆有可能,可以加转换模块啊。
麻烦兄弟推荐一个Modbus转Profnet的模块!着急用!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SMART 200 PLC支持Profnet协议了么?乱弹琴!
一切皆有可能,可以加转换模块啊。
麻烦兄弟推荐一个Modbus转Profnet的模块!着急用!谢谢!

还真有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一侧是PROFINET  从站,在串口一侧物理接口有RS-485或-232两种,支持MODBUS/RTU主站或从站。

不过在这个帖的应用上,就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两三米
不应该啊,你用的是Profnet通讯协议吗?
如果是,那就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SMART 200 PLC支持Profnet协议了么?乱弹琴!
一切皆有可能,可以加转换模块啊。
麻烦兄弟推荐一个Modbus转Profnet的模块!着急用!谢谢!
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这两个公司

网友A:
感觉楼主的问题不是干扰,是程序

网友F:
过段时间就出PN固件了,差不多12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