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上电第一次扫描ON,能实现计数指令和加一指令吗?

网友A:
可以,PLC有个初始化的脉冲,用这个来执行指令,像三菱FX的M8002

网友B:
可以针对具体的PLC试验,了解其特性。

网友C:
断电记忆寄存器考虑一下

楼主:
西门子是不是sm0.1我用计数器做了计数3次。输出Q0.0我断电三次,但是没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西门子是不是sm0.1我用计数器做了计数3次。输出Q0.0我断电三次,但是没输出

你计数器设定掉电保持了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断电后计数3次丢了,再上电当然没有Q输出了。

楼主:
掉电保持默认值是0-256。我用的是C20

网友F:
哈哈,非断电保持区,每次都关机就变成0;所以你断电多少次也最多数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