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电工接线图

楼主(2018-11-26):
刚刚用CAD画了一个电路图,觉得有意思,就分享给做电工的,你看了这个图会接这个线、还是会设计这个电路?
检测电路:
1,当磁电式传感器的状态下,传感器自己产生电压给PCI,PCI卡检测电压的高低。然后检测传感器的电阻是否正常。
2.在霍尔传感器的状态下,给传感器供电10V,然后检测传感器的反馈电压。不检测传感器电阻。

为了软件里面好编写,所以二种检测都从一个端口进入。
在目前PLC和PCI控制占主流的控制线路中,这种电路已经不再多见了。

网友A:
不错,有时候用管了PLC的,看到这种电路也头疼

网友B:
电气与PLC不分家。

网友C:
这个不属于接线图,这是原理图。

网友D:
看晕了都

网友E:
像这样这么多触头切换,不知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F:
这是用在哪里的?  感觉像汽车电路呢!

网友D:
看图有点陌生的感觉

网友G:
没看懂,当KA8吸合,怎么给ABS传感器供电?矩形里面的两个回路,通到哪了?

网友H:
这个好像也不标准啊:正规应该是连接点不点的话就要全部做成T字,这个来一个十字加点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也不标准啊:正规应该是连接点不点的话就要全部做成T字,这个来一个十字加点就差了

脑壳短路了,画在最左边就没有这个点了

网友I:
看晕了,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