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我有一个EM232 AQ2X12bit的输出模块,现在有一个通道烧坏了,还有一个通道没有用,我想用上去,要重新编程吗,还是直接把线接进去 谢谢

网友A:
当然要编程改下通道咯

网友B:
对应的地址在程序里要更改;
比如你是普通的S7-200,EM232接在CPU后面的话,地址从AQW0改为AQW2就可以了;

网友C:
具体看看这个模块的扩展位置,才可以定通道号!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学习啦,这个模拟量地址,与模块插在哪个地方和数字量模块没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啦,这个模拟量地址,与模块插在哪个地方和数字量模块没关系吧,?
跟你前面的CPU也有关系(主要是CPU224XP和其他CPU)、跟这个模块前面是否其他带模拟量输出的模块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