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手头有几台三菱FR-E540变频器 本来输出都正常的  恢复出厂后再运行就没有输出电压了  请问是哪个参数要调吗

网友A:
设定频率是多少,如果是0HZ,就算变频器启动,也不会有输出。

网友B:
运行信号及频率设定先看好;

网友C:
分享一份说明书供参考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D:
具体什么表现  各种状态指示灯指示是否正常

网友E:
这个就是参数问题,你看下参数57,如果Pr57不等于9999,端子CS未连接,启动就没有频率输出,现在要么改57参数,要么把端子CS与公共端连接起来,这个我在A540上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你好,57参数我看了是9999,但是没找到你说的CS这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