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物体的边上出现一异常白线

楼主(2018-11-27):
最近一批新收的设备中有一台在检测的物体边上出现一白线。篮筐是检检测的物体,红框是异常白线。
相机是索尼的CCD。更换过相机,依旧有白线。
检查了连接相机和电脑的数据线,传输速度和其他机器一样都是1G。
就一台机器有,把没有此异常的机器的程序搞过来依旧有白线。
白线会影响检测判断。
有人遇到过这问题不?

网友A:
光线的问题吧,光源调整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交叉验证,是相机和电脑间的线有问题。交换前后网线看不出差异,传输的速度都是1G。更深的原因没有找到,不过异常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交叉验证,是相机和电脑间的线有问题。交换前后网线看不出差异,传输的速度都是1G。更深的原因没有找到,不过异常已经解决。
数据线产生的问题?这个不合常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交叉验证,是相机和电脑间的线有问题。交换前后网线看不出差异,传输的速度都是1G。更深的原因没有找到,不过异常已经解决。
数据线产生的问题?这个不合常理
这个我也想不明白。不过没有理论支持的异常问题,我们就交叉更换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