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照明箱二层盖设计问题

楼主(2018-11-27):
做一个照明箱,知道断路器尺寸,想要漏出图一中画圈部分,图二柜子厚度300,不知道柜内断路器支架的尺寸如何计算。

网友A:
是将操作手柄露出面板吧。
简单想来,就是将各尺寸计算分配好;实际制作时,可能需要配合和调整,没有具体经验。
如果尺寸要求不是很严格时,就容易一些;有实物时,可配制。

网友B:
微型断路器高度通常不超过100,而你的柜厚度300,按你的方法,要垫多高才能使断路器露出操作手扳钮呢?
这种微断,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固定在面板上的,除非你的箱子(或柜子)厚度不超过100。
按你的要求,断路器本体(扣除需要露出的部分尺寸)的高度减去柜的内部高度,不就是你所要垫的高度吗?
这是小学算术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一个照明箱,知道断路器尺寸,想要漏出图一中画圈部分,图二柜子厚度300,不知道柜内断路器支架的尺寸如何计算。
断路器安装在导轨上,导轨底部导箱底尺寸定好就行了呀!

网友D:
这个有专门的配电箱买的呀,几路计算好就行啊

网友E:
专用的箱子是没问题,就怕楼主还要安装其他东西。

网友F:
你都有CAD图了,量一下不就OK了嘛,或者,市场上去买个便宜的1P开关自己量一下,这种空气断路器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标准的开关箱啊,或者给配电箱的工厂要求,人家直接帮你搞好了

网友H:
可以参考PZ30系列的配电箱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