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信捷PLC与三晶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27):
1、想用PLC给变频设置频率,并用D0控制变频启停。 串口都有设置,但不知道为什么老通讯不上。求指教!

网友A:
信捷的我记不清了!这两条指令好像不能同时接通吧!

网友B:
接通条件不能常on,。。
可以用自带的顺序功能块写就好

网友C:
先用一条指令试试看

楼主:
1、是的,分开后用顺序指令,可以发送了,但发送断断序序,用串口监测的。估计是延时问题。
2、后来用M8002单做了设频率,可以正常设频率了。后面强制了变频起动,能起动,取消强制后,强制停止,一直停不下来

楼主:
想要不停地发送这两条指令,
01 06 20 00 0D 48 86 F5
01 06 10 00 00 06 0D 08
第一条可以,第二条就出问题,01 06 10 00 后面就老是变化。 请问:1、REGW 不能一直ON? 2、不能同时两张REGW 动作?
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要不停地发送这两条指令,
01 06 20 00 0D 48 86 F5
01 06 10 00 00 06 0D 08
第一条可以,第二条就出问题,01 06 10 00 后面就老是变化。 请问:1、REGW 不能一直ON? 2、不能同时两张REGW 动作?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