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M440Y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画图,来分析的。
帮你查了,没有查到。

网友B:
贴片元件种类繁多复杂,有的只是元件厂家的丝印代号而已,并不是正式元件命名,维修工作者只能根据其在整块电路板的电路图中发挥的功能进行猜测和替换。

网友C:
百度找不到就没办法了,可以画出附近的连接电路图分析出来

网友D:
是什么管呀 PNP 还是NPN 最好给个图

楼主:
谢谢大家了,板子放角落里等有时间在拿出来

楼主:
又回到请大家指教,变频器sv3-403-H3系列,一开始输出频率和跟着电压时大时小,
电位器是好的,
六个驱动换了试机把模块炸了,何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回到请大家指教,变频器sv3-403-H3系列,一开始输出频率和跟着电压时大时小,
电位器是好的,
六个驱动换了试机把模块炸了,何原因吗
建议楼主把这段如此精彩的故事情节重新开个标题发布,这样看到的人多

楼主:
谢谢七楼,也同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