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欧姆龙CP1H-XA40要测温度需要齿尺加温度模块吗

网友A:
这个带模拟输入,但你仍然需要温度变送器将温度信号变成标准的模拟量后接到PLC上;

楼主:
请问温度模块就可以把电热偶信号转为模拟量是吗,适合CP1H-XA40的温度模块的哪个型号,

楼主:
哦,就是说买个温度变送器和电热偶就可以对吧,谢谢!

网友B:
直接0-10v或者4-20ma之类输出的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H-XA40要测温度需要齿尺加温度模块吗
这个“齿尺”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