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事件的起因是我的一个同事在接plc的点时被电了,我不相信24v直流还能被电着,也去摸了一下果然很麻
万用表一量测,输出端24v+和24v-对地和零都有90多伏的交流电,直接量测24v+和24v-,交流档量测为
0.几伏,直流档位24伏,如此看来交直流还能并用?

网友A:
直接把电源换了吧;

网友B:
电源的外壳没有接地吧

网友C:
这跟外壳无关,性能优良的开关电源,高低压隔离效果杠杠的。你的开关电源能电人,说明内部的元器件性能不良或者老化,这在低档的开关电源出现的几率极大,一分钱一分货呢。

网友D:
这个一般要求加强绝缘的。你的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E:
一般是去耦电容漏电,低端的开关电源的问题,用好些的品牌就不会了,市面上100W有30多的,40多的,你想有啥保障!

网友E:
关键的地方一定不能用差的!因小失大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F:
曾经因为一个100多的开关电源,去了一趟现场,来回机票等费用6-7千,还是MW的电源,仍旧有1%的几率损坏

网友G:
共用的可能性不大,基本这种现象都是电源发生内部漏电造成的,开关电源等电源器件还是很容易发生漏电现象的,尤其是小厂生产的不知名电源,所以这类电源的接地线是必修要接的,而且供电的开关器件最好选择RCD

网友H:
这个我维修遇到多起使用假冒电源发生类似的,都是直接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I:
明纬的现在质量也不如以前了

网友J:
电源质量不好吧,什么品牌的?

网友K:
可能是未与市电隔离或隔离不好,窜到输出端了。

网友L:
明纬的用过一段时间,感觉波型不干净,后来一直用OMRON的电源

楼主:
因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我把开关电源输出端正负24v都拆了,量测下方的24v端子排电压
还是有80多伏的电压,开关电源的接地线都与地线相通

网友M:
麻手就是漏电了,这是故障

网友N:
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这根电缆从哪里来

网友O:
100%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K:
那就将开关电源的供电断开,分级查找高电压的来源,包括有无线头触碰、绝缘不良等情况。

网友P:
设备外壳没有接地,如何证明就是直流电源漏电。

网友Q:
会不会从其它地方窜过来的。

网友R:
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S:
应该是开关电源没有接地线。

网友T:
我们部门的实验台也是这样的,24V直流一开,PLC端子对地就90多V,穿绝缘鞋的原因没有触电感觉,最初发现是用电笔接线,发现氖管发亮,电源还是大牌子的,由于没特意去查明原因,不确定是否电源问题,看到你这个帖子,准备有时间看一下。能否找到根源。

网友U:
目前市场上劣质的开关电源不少,我遇到过从库房新领出的电源就是坏的,还是MW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L:
明纬的用过一段时间,感觉波型不干净,后来一直用OMRON的电源
西门子的也不错啊!!

网友W:
遇见过的一次,是DC24V接线和AC220V使用同一条多芯电缆,结果DC24V就有90V的电压,将它们分开后就没事了
另外,DC24V电压也是会电到人的!小容量的电源还好点,特别是大容量的就开始电人了

网友X:
学习了电源的故障问题

网友Y:
检查一下接地和漏电的情况,正品电源不会这样的。

网友Z:
一个原因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事件的起因是我的一个同事在接plc的点时被电了,我不相信24v直流还能被电着,也去摸了一下果然很麻
万用表一量测,输出端24v+和24v-对地和零都有90多伏的交流电,直接量测24v+和24v-,交流档量测为
0.几伏,直流档位24伏,如此看来交直流还能并用?
我单位有一控制变压器输出交流12V,还有交流24V,其中24V一根线接地,然后12V整流虑波后的0v和交流24V的接地端接一起了,同一根线供电……直流的正极另外一根线,所以测量这两根线的时候就有直流15V和交流30多V了……

楼主:
帖子还是不够热,顶不起来啊!真相是把24v-接到交流指示灯的零线上了,但是
其中的原因需要深究,

网友L(2019-12-06):
引用 楼主:
帖子还是不够热,顶不起来啊!真相是把24v-接到交流指示灯的零线上了,但是
其中的原因需要深究,
你这真相,多大的脑壳,也想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