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大功率的一体化的IGBT引脚功能

楼主(2018-11-28):
由于功率较大,R S T 每一个引脚都是由3 个并在一起的,直流母线是由N1、N2,和 P1、P2组成,其实N1和N2是直通的,P1和P2也是直通的。是为了增大电流!而且都是3 个引脚并联在一起,这样就增大了电流的效应。六路信号和普通的一体化IGBT不同的是:上臂和下臂全是互相隔离的,没有公共端。左下角的一对引脚应该是温度检测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没错,这是很常见的IGBT。

网友B:
输出跑哪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8280

楼主:
对不起,是我写错了。思路反相
因为这些天我光修这类变频器了。所以有感发贴。所以把以前发过的的忘了。谢谢您!已更改。

网友C:
没有哇,这个无所谓的。这个块,就是IGBT组成的三相桥式电路,它既可以当做逆变器来用,就是直流输入交流输出;也可以当做整流-回馈电路,就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只不过做整流回馈应用时,需要触发电路与交流电源输入相位同步,而作逆变器用时,无需电源相位同步。
仅此而已。
用这个块当变频器的电源模块时,变频器就是一个可以向电网反馈的四象限功能的变频器。这是现在国内外都很流行的应用。

网友D:
abb变频器常用

网友E:
对器件的熟悉和了解,以及好的习惯,有助于维修。

楼主:
这种IGBT是最难拆卸的,大家看,图中:除了六路驱动信号和温度检测的引脚以外,为了增大电流其它的引脚全是3个并在一起的,所以,在变频器的电路板上,这些引脚的铜皮面积较大,焊锡也较厚。就算是用空心针也不容易使焊锡隔开。
六路信号的12个引脚和温度检测的引脚还是比较容易的。大家看有什么技巧来拆卸呢?

网友F:
用大功率的烙铁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烙铁加压缩空气,拆卸很方便,拆卸前用胶带把拆卸焊点周围粘一下,方便清理吹散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