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8):
ABB软启动PST142-600-70起动报连接故障,接线是按照说明书接的没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神说说,交流一下。

网友A:
应该是PSTX或者PSE系列的吧? 报此故障一般是电动机连接故障,一般是电动机连接方式错误,请检查电动机接线及连接情况。

网友B:
新机旧机?旧机找驱动板光耦附近有几只电阻,对比测一下,坏了就报接地故障。另测一下晶闸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