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8):
学了三十多天程序,第一次见,请教

if b==0 or b==c==d==2000 then

还有,旧版本的威纶EBPRO没报错,新版本的报错,是不是新版本的不支持这种写法?

网友A:
b=c=d=2000。写成IF b==0 or (b=2000 and c==2000 and d==2000) then 就好了

网友B:
新版与旧版是有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2000。写成IF b==0 or (b=2000 and c==2000 and d==2000) then 就好了

不是b==c,c==d,d==2000吗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

网友C:
直接在威纶写好宏,可以仿真试对不对

网友D:
如果B=0或者B=C=D=2000条件成立
我写的话我会这么写这句:
if(b=0)|((b=2000)&(c=2000)&(d=2000)) then
如果双括号不识别的话可以这么写:
bool e;
if (b=2000)&(c=2000) then
   if (d=2000) then
         e=1;
end if
end if
if (b=0)|(e=1) then

楼主:
这种写法写到VS里都不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