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不稳定

楼主(2018-11-28):
今天读一个基恩士的IL-025激光传感器的模拟量读数,4~20mA信号。放大器到PLC接线只有200mm左右,设备装有电源滤波器和接地良好。
检测工件时,把工件放好,读取PLC模拟值,然后用手和其它物品遮挡,非常稳定,模拟值读数重复数不大于2。
但是工件如果重新装夹,正常运行时,单凭肉眼看数据也是稳定的,但是读数误差却是非常的大。(排除机械原因)
数据读取:一个花键轴,检测花键底部,步进电机分度检测六次,检测花键轴的跳动值,大于则不合格。程序是检测每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且是延时提取。最大误差达到0.2mm.传感器是2um精度的,各种设置调了N遍也不行。
也没有搞明白,那个峰峰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每次都是峰值也好说,但是里面又有最小值也是很小很小,弄得我现在己经投降了。
问过了松下PLC售后的,说是模拟量没有什么处理的,直接读。这算是把PLC的门给关上了。
传感器有问题吧,我工件不动的情况下,用物件遮光,随便怎么弄,数据稳定得可以说是叫完美。
程序里面该延时的,也做了延时。那我还做什么才行呢?

网友A:
看似还是机械问题,静止稳定
取消最大与最小,每次采样N次算平均,每点采N次再平均
或采样是机械停顿一下

网友B:
这种高精度的传感器,最好选择用通讯的方式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数据时,机械是停止状态。通过打表检测,机械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C:
会不会有震动导致?
工件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D:
还是用数据读取吧

网友E:
1、外部光源干扰。测量位置尽量屏蔽外部杂散光源;
2、机械震动。工件测量时采用夹持固定、激光传感器固定位置加减震垫;

网友F:
不论是传感器本身问题还是传输过程中问题,4~20mA信号稍微有些扰动都会给你造成PLC接收到一个假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而你逻辑恰恰就是要用到最大与最小值差,这个采样方案我感觉确实行不通。
能不能考虑多次采样去掉最大值与最小值平均,然后2次均值求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