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8):
台达DVP28SV   换流量计,改ODBUS地址,改完后下载就报错,麻烦高手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原地址1010   16进制,现改为0,改完后下载完就提示FROM/TO操作数使用有误,错误地址644。

我再报程序改回1010也不能正常下载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DVP28SV   换流量计,该ODBUS地址,改完后下载就报错,麻烦高手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原地址1010   16进制,现改为0,改完后下载完就提示FROM/TO操作数使用有误,错误地址644。我再报程序改回1010也不能正常下载了,什么问题
注意PLC实物型号和PLC程序里型号要一致!!!

楼主:
版本不一样他会提示,比如我下载sv而实物是sv2,它会提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样他会提示,比如我下载sv而实物是sv2,它会提示的
本身型号就不一样 当然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