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DCS小疑问。

楼主(2018-11-28):
各位大神,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DCS一个温度显示0?,浙江中控DCS.现场是PT100,确认现场温度点没问题。用电阻箱给DCS卡件打信号,检查卡件没问题。把DCS卡件接的现场信号线拆下来用万用表测的电阻信号没问题。把现场温度点的信号线拆开,用电阻箱给现场信号线给欧姆信号,DCS有温度显示。把信号线两边都拆开,每个两边短接测的信号都是6.3欧。所有能查的都查了,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说句外行话,如果允许的话(不会带来其他的不利影响时),可否在现场分别接PT100和电阻箱时,在连接点分别测量其电量(例如电压)以比对。
因为已查线路和器件未见异常,而接电阻箱又可正常显示。
纯属顶帖,说错了莫怪

网友B:
热电阻与外壳的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C:
电阻箱现场给信号没问题,那只能找现场的问题了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本身的疑点只字不提?替换测试呀。

网友E(2019-01-06):
用电阻箱从现场给个工艺上的温度值,看看有显示吗?是不是超量程了

网友F:
换跟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跟线试试。
挖坟哥!哈哈。这个已经交代给别的同事管理了,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G(2019-03-05):
1.最简答的是你先把现场Pt100拆下来,短接在一起,DCS应该显示你现场温度,然后会出现两种  1.是DCS没温度显示,那就用信号发生器4-20ma,往DCS给信号,判断线路及安全栅问题。2.是用万用表测量你Pt100热电阻阻值,与现场温度对比。

网友H(2019-07-26):
接线反了、中控热电阻信号如果断线是跑高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