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台达变频器,MS300变频器一开就全速。

楼主(2018-11-29):
台达MS300变频器,从网上下了个说明书,设置好后,面板显示给定频率正常,但一开就全速。
不知道还有那个参数没设置好,
用面板电位器也是,显示的F都正常变化,就是一开就全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MS300变频器,从网上下了个说明书,设置好后,面板显示给定频率正常,但一开就全速。
不知道还有那个参数没设置好,
用面板电位器也是,显示的F都正常变化,就是一开就全速。
参数设置什么控制频率?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接电机。

网友C:
把设置参数表放上来

网友D:
把预置频率设为0,就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没找到最终原因。
找客服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最终把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预置频率设为0,就好了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检查过00.30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接电机。
电机正常接着。

网友E:
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呢。

网友F:
接入变频器的电位器三条线有木有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外接电位器,我说的是变频器自身的电位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外接电位器,我说的是变频器自身的电位器
估计你原来设置的不是面板电位器控制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三种方法都用啦,端子控制,电位器控制,上下键控制。而且面板F显示都正常,但就是一开机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三种方法都用啦,端子控制,电位器控制,上下键控制。而且面板F显示都正常,但就是一开机不行
你的变频器是否是旧变频器?还有你确定开机的时候是你设置的功能控制频率吗?我怀疑你变频器原来是通讯控制的,有参数给锁定了,你修改的频率控制根本没有起作用,恢复出厂后设置就起作用了……

网友G: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C:
楼主忘记了个多段速吧

网友H:
恢复出厂设置不错的方法

网友I:
恢复出厂设定,改用外接电位器试试,

网友J:
很明显参数设的有问题

网友K:
回复 网友C:
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下台达多段速是怎么设置控制的呢 , 是要设置那些参数呢 。 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K:
可以通过端子参数组设定

网友L(2019-03-15):
好像是有一个启动频率参数,再把加减速时间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