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连线的脚位是通的 请问这是什么器件 好像不是光耦
10分悬赏,已用9分

楼主:
这是什么 有没有大神知道或接触过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光电耦合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确定的 有资料么 能给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 电感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资料 分享一下

网友C:
如果是电感排,则下图ZJY51R5-4P右上角图案有点像2楼的,而TDK ZJY-2P01(TDK 共模滤波器 扼流圈)引脚型式有点像,未搜索到一模一样的。
ZJY-2P之2P,大概是2线(4引脚);在TDK网站只看到无伸出引脚的贴片共模电感。
看到的名词大概有:共模滤波器、共模扼流线圈、共模电感。
如果不是共模滤波器,则另一说。

网友D:
这个基本就是电感类的排,应该是早期的,在老式的电器里常见。一般不坏的,不要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没坏 我只是没接触过这个器件 不知道是什么只是测出有引脚通

楼主:
这是用电桥测出的结果 请问这就是您说的那种器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知道 用什么能代替 我给的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