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大神们好,我现在想通过FX3U-485db和MX Sheet进行通信,通信设置见下图
通信检测时就报超时了。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先在此谢过!!!

网友A:
电脑是什么口,电脑有485口?

网友B:
设置都正确么,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C:
没看到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是232出来转485到P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在这里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过了,但是就是MX Sheet检测不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 之前图片没有上传 以及贴在楼上了

楼主:
每次检测通讯就会报出这个通讯超时的问题,我PLC里的D8120通讯格式也都设置了

网友A:
17年机电一体化吴版主也用过485口连接这个软件,当时我测试链接是成功的,你可以搜下他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A:
这个软件还要安装另外一个软件:MX Componnent软件建立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装过了。

网友A:
那帖子里,当时测试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 收到 我试试看 谢谢版主

网友A:
图中是设置CH2,你485-BD要设置CH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试了好几种 结果还是不行 你看我这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不需要对D8120进行设置吧。

网友A:
通过软件PLC参数中设置CH1就不需要设置D8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说不通了 我已经全部设置成一样的参数了 还是超时 我连接方式用的AB两线的

网友A:
你按这个设置下,这个按上面软件中设置通讯通道参数,是当时通讯成功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说不通了 我已经全部设置成一样的参数了 还是超时 我连接方式用的AB两线的
AB两线,那就SDA、RDA短接接对方正,SDB、RDB短接接对方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已经设置的一模一样了 真的这东西让人哭笑不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用调试助手就可以 参数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232转485转换器不行?
这PLC编程口422,用编程线可以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转换器应该没问题, 我用串口助手测试过,可以发送接收,我现在是需要422通讯口和485BD都要用,422接的触摸屏,485接的电脑。

网友D:
从提供的资料看设备连接与设置应该不会又问题,可能是软件兼容性与稳定性方面的原因了;
一个是硬件驱动与电脑系统的兼容性,一个是MX软件与系统的兼容性;
可能的话可以自己开发一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通讯时显示这个是什么问题?PLC内使用的文字格式不对?

楼主:
感动啊 终于成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动啊 终于成功了!!!
到底什么问题说明一下啊,不枉大家如此热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只要把PLC、MX-sheet和电脑上串口的格式设置一致后 接线也确保没问题就能成功,我后来把我的接线重新弄了下就好了。接线问题很重要,我就是忽视了这个,接线出了点问题, 以下图片是我的设置参数供大家参考。最后由衷感谢提出建议的各位大佬,尤其是版主的指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