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我想的是通过组信号,但16位信号组成0~65535。而PLC里面通过这16位信号组成的数是-32768~32767。
怎样让ABB这边的数据变成带符号的16位数啊

网友A:
走通讯啊,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或者用16位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B:
西门子可以直接定义数据类型,INT有负数,UINT就没有负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走的profinet通讯。。。但只能通讯位信号。无法传送字。

网友C:
用过能实现  期待解答!

网友D(2019-08-20):
做组输出,

网友E:
PLC那边做DWORD→DINT的转换就好了。或者机械手这边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