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一台丹佛斯2900〈4kw)启动到25HZ报输入电源缺相,实际输入不缺相。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大,有时530有时570。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能检测吗?比如,看波形?如果能,看看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动峰值和谷值。能把直流母线电压拽低,输出的负载太重?输出有短路?电容器坏了?输入却相?都有可能,逐一排查吧。

网友B:
主接触器吸合了没有,

网友C:
是不是里面电容问题

网友D:
你测量的是电压【三相】,还是电流【三相】,是否偏相或偏流不知你测量过没有?整流与中间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E:
电源输入端可能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