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37KW变频器驱动维修

楼主(2018-11-29):
请问 该机器静态是不是6路没有脉冲信号,
不上模块启动 只有3路有脉冲电压

网友A:
上桥光耦的负电源,要通过IGBT到,去掉模块,上桥光耦无电源。

网友B:
小功率一般简化供电,上桥用自举电路,拆除模块后,上桥供电负极和下桥供电负极相连,上桥电容才有电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后也不来分享一下,也不感谢一下楼上的高人。

网友D:
请楼主尽快回复说明情况,完善自己的帖子,给他人借鉴,并为自己积攒后续发帖求助的良好印象。

网友E(2024-11-09):
上桥供电的R21电阻68欧,烧毁以后,这根供电线容易烧断,并且容易与板子中间的地线有电阻,最后的结果,就是即使从外部把这根线连起来,上电也会开机报接地故障,并且上桥的电压根据阻值大小,光耦5脚和8脚之间电压,也不会是24伏。而是对地有十几伏电压。
这样无论是上桥和下桥,对地都存在电压,这才是报接地的原因。
处理方法,就是尽量将两端的内部接线端与地断开,这样上桥供电电压才会正常。

网友F(2024-12-09):
这个板子是和ACS550一样的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基本一样,在你的另一个贴里已经回复。

网友F:
谢谢了这个机器太好修了。模块坏了要换好多东西,连主控板都换了还不好使

网友F:
我现在把电容拆掉了,装上模块了。测驱动静态电压是下桥是-5,6V左右,上桥两路是0.3V左右,一路是0.0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在是上电报接地16故障,测了H8H9的5脚是5V左右,MC33074的269脚都是7.4V,互感器的3脚也是7.4V。断开L4L5测也是7.4V,应该没有电压才对,是不是互感器坏了。去往X4的25脚是0.03V也正常。没有思路了,忘给分析一下

网友E:
上桥一路是0.00伏,肯定不对,查光耦是否短路,查驱动电阻是否烧坏。
换74HC86,换LM339,然后复位一下。有机率主板也会坏。
然后测一下动态电压。

网友F:
光耦都换了,电阻一个一个的测试的,坏的都换了。运行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没有思路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监视一下母线电压,换一下主板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