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我公司一台二手设备所用PLC为S5-100U,存储卡早已丢失,因长时间未使用,电池失电程序丢失,目前仅有手抄程序清单一份,编程器型号PG605(版本为PG605U V1.4),在使用编程器输入程序时,遇到两个问题,问题1:一条指令为L  KH  0000,编程器上没有H键,网上查找到的手册上也没有L KH 0000的组合键说明,不知该如何输入。问题2:在输入程序块FB35时,清单中有以下指令:
地址    指令
01A:  JC FB 35
01C:  AN  I   72.5
01E:  A    F  200.0
用编程器输入01A: JC FB35并确认后,下条地址显示01E而不是01C,其它程序块输入时地址都是正常自动增加的。
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一台二手设备所用PLC为S5-100U,存储卡早已丢失,因长时间未使用,电池失电程序丢失,目前仅有手抄程序清单一份,编程器型号PG605(版本为PG605U V1.4),在使用编程器输入程序时,遇到两个问题,问题1:一条指令为L  KH  0000,编程器上没有H键,网上查找到的手册上也没有L KH 0000的组合键说明,不知该如何输入。问题2:在输入程序块FB35时,清单中有以下指令:
地址    指令
01A:  JC FB 35
01C:  AN  I   72.5
01E:  A    F  200.0
用编程器输入01A: JC FB35并确认后,下条地址显示01E而不是01C,其它程序块输入时地址都是正常自动增加的。
恳请高手指教,谢谢。

产品太久远了,只能给您贴个图表示一下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