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转换开关(已解决)

楼主(2018-11-29):
大家晚上好,开关如图所示,有IA/IB/IC/IO四档位,IA/IB/IC应该是测A/B/C相的电流,请问IO是测什么的,谢谢。

编辑:大家好,已解決,答案如二楼所讲,图如9楼所示。现场担当描述错误,由于当时设备都在保养没开机,也没法判断。当时的情况他说反了,今天开机去看才发现打到IC档的有电流显示,其它打到IO档的无电流显示。^-^

网友A:
I0就是都不测吧,跟电压转换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其它柜子都是打到IO档,电流表都有显示。就这柜子不知谁打到IC档,电流表没显示电流。不会是业者都接错线了吧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能查图纸和线路,一样的柜子的话,这个很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C:
若有电流转换开关的型号(比如图纸上查看),则可能有助于判别。
有可能也可以查看开关的方向是否一致,面板与开关方向是否一致(原则上应不会错)等;有疑问再行核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监测电流有转换开关?电流互感器回路不是不能开路的吗,怎么能用转换开关转换检测各相电流啊!能不能麻烦你把图纸发上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天逸开关LW42A2-4816/LF406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纸和接线的话,等会有空再去现场拍下,只是个简单的原理图不具体,昨天我去现场看了下,电流表的两端接线是从开关的两接点接上的.

网友C:
查得LW42A2-4816/LF406接线图如下:

网友E:
如果其他三个位置都有电流,那就是接错线或者手柄位置装错了

网友F:
我第一次接触电流转换的。还搞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第一次接触电流转换的。还搞不清楚!
当测A相电流时,把电流表串入A相互感器,把B、C相互感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