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EV2000通用变频器启动就有14HZ,怎样设置去掉,从0开始启动调节,谢谢

网友A:
找说明书,检查下下限频率

楼主:
这参数正常

网友B:
频率下限参数修改一下;

楼主:
参数是0呀

网友B:
不行就参数初始化后再设置一下试机试一下;

网友C:
查下频率给定是数字给定还是模拟量还是端子脉冲,数字给定查下F002,模拟量检查VC1,CC1端子电压,正常的话查看段速设置,看那个段子设置了14HZ,查这个端子后面线路是否有短路的?线路板有腐蚀现象的清洗线路板再测试,完成后重做防腐。

网友D:
你看下参数是不是最底频率设置是14HZ啊!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是用外部给定频率的模式,建议检查一下给定电压

楼主:
谁知道哪个参数是设的最低频率,我怕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