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各位大神,有没有三菱3u系列三菱plc与e700变频器的485通讯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三菱3u系列三菱plc与e700变频器的485通讯程序啊

用专用指令就可以,还写什么通讯程序~

网友B:
如果是实际工程应用,那用三菱提供的专用通讯指令方便

如果是学习指令,那可以用RS通讯指令编写程序尝试

网友C:
FX2N FX1N这些没办法,要用RS指令,不过三菱官网有对应的详细程序及注解;
FX3系列用专用指令就行了;

网友D:
用专用指令当然方便、简单、快捷!大部分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楼主有兴趣亦可尝试自己编写CRC子程序,使用RS指令实现和变频器通信!这样写出来的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和其他品牌的变频器进行通信!

网友E:
有专用的指令及采用MODBUS-RTU格式通讯,直接写程序也可以!但变频器的设定一定要与你程序一样的的通讯方式。方法很多,如果要源程序留下邮件也可以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有样例程序吗

网友G(2019-01-14):
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H(2019-08-26):
回复 网友E:
5121723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