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检测方法

楼主(2018-11-30):
各位  我想对直径100的轴类件外圆进行检测 有什么可行的方案或方法吗?

网友A:
量多吗?要手工还是自动检测?周的材质是什么?

楼主:
用设备带着检测工具自动检测  金属材质

网友B:
检测真圆度?直径?

网友C:
电子卡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子卡尺 能用于设备上无人操作测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工的工件 要检测它的外圆加工尺寸是否在图纸范围内

网友D:
这个不错,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E:
有检测直径的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F:
在检测台上检测吧
1.用线性接近传感器
2.用发出平行光的传感器
后边都是接AD模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位移传感器加执行器,移动卡直径?或者光幕测试距离也可以得到一个物体的最外边缘,获取直径?

网友G:
直接上伺服好了:我们焊接机器人(点焊)都是自行测量电极长度

网友H:
检测什么值?只说检测有什么用。检测的方式多了去,价格也是从几百到几万。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有成功案例分享一下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也是这种方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有成功案例分享一下  多谢
楼主应该将自己的所遇到的情况详细说明,自己不愿交代更多,又怎会得到更多帮助呢?
对症下药最管用哦。

网友J:
德国米铱光幕千分尺传感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最快。适合生产线检测。

网友K:
我见到过在数控轧辊磨床上在线测量轧辊直径及不圆度的附件,并能生成曲线的测量系统,测量光栅是海德汉的。

楼主:
海德汉的东东是检测中高性能的 不是广告用过都知道贵

网友L:
简单,用个带弹性的压轮,连个位移传感器就是了。或者直接上自回复位移传感器WDL-T

网友L:
前面的滚珠顶着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