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三垦SAMCO-vm05系列变频器修改容量:按PROG键,显示CD使用数字键输入900,按ENTER键进入CD900参数,输入365,按ENTER键确认,输入202,按ENTER键进入显示当前电压等级和功率,4-3.7表示400V-3.7KW,先修改电压然后确定才能修改功率,完成后按确定键,显示ready与刚修改的电压等级和功率交替显示,然后按↑键,显示init初始化完成后,显示CD202时断电再次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A(2019-02-06):
这个是老款VM05  对于后来出的VRRV3,20版本无效,请问楼主知道VM05  如何SHF改成SP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