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通过DP口连接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8-11-30):
软件版本 5.5 SP4
CPU313C-2DP
MPI连接很正常。
DP口连接不上。

网友A:
1、原装电缆?
2、硬件组态?

楼主:
国产电缆,就一个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电缆,就一个cpu.
绝大多数的国产编程电缆仅支持MPI方式,因此你需要找你的电缆供应商确认线缆是否支持DP通讯。

网友B:
国产电缆多数连不了

楼主:
先用mpi口连接了。有空再研究。可能是电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