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近日接修几台ACS800变频器,一台ACS800-0016,一台ACS800-0075。第一台ACS800-0016查看4.02显示10,这是16进制,转为2进制为10000,实际应为010000,右数第一位也就是末尾一位为0位,即位0,第5位为1,即位4为1,W相上臂IGBT(S)短路,测W相上桥供电电压为0V,查T300脉冲变压器初级线圈开路(腐蚀断),焊好上电运行正常,输出三相电压平衡,带电机测试三相电流平衡,修复。第二台ACS800-0075查看4.02显示100,位2为1,V相上臂IGBT(S)短路,测电压检测瓷片输出正常,驱动正常,但静态时V相输出电压有90多伏,U、W为0伏,应为V相模块不良,更换V相模块后运行正常。第三台ACS800-0030的机器4.02显示10101,查上桥臂供电集成块TC4428损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A: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B:
看来楼主对修abb经验挺丰富,有机会学几招。

网友C:
第二台是不是16进制04换算得100

网友C:
第三台10101怎么推算是上臂TC4428坏,请教一下,看不明白

网友D:
无图 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楼主:
是上桥臂供电集成块TC4428损坏,上桥臂脉冲变压器次级均无电压。也有用TC422的,图纸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5043

网友E(2019-01-03):
难得好资料,以前碰过修不好放弃的

网友F(2020-03-02):
你好,4.02显示20是什么意思?感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霏 开始上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霏 开始上班了啊
2月16号就上班了,这几天配了两个盘,忙了10天,刚忙完。

楼主:
16进制20转为2进制为100000,就是说W相下桥IGBT故障

网友E:
遇到过TC4422坏的,

网友H(2020-10-31):
请教一下哥哥,ACS800变频器RINT5521板启动跳故障2340查看4.2显示1即U相上臂短路,单独给板子供电六路驱动电压均为7.4V,霍尔电压正负15V30V也都正常,所有光耦J314已更换新的,三个霍尔也已经换成了新的,包括两个陶瓷立板,甚至那块RASI-01C大立板都也更换了好的,焊点也仔细检查了,维修进入了瓶颈,望论坛里的哥哥们指点下,看有没有哪里忽略掉了

网友I(2022-03-30):
回复 网友H:
请问层主解决了吗?同样的故障。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