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模式0是原点输入信号反转
模式1是原点输入信号不反转
怎么看官网视频都是反转啊
再就是定位完成信号是偏差计数器低于设置值发出来的,可是原点搜索是先偏差计数器复位输出将偏差计数器清零。那这两种感觉有点矛盾啊。
为什么有定位完成信号可以提高精度?
谢谢。

网友A:
其实以前我也不太懂,接近原点的意思,后来用三菱才懂,接近反转是,进入原点再再反转以很慢的速度后移出原点,这个位置就是原点位置!其实我非常喜欢三菱模式的回原方式,现在我一直用松下PLC,用老版软件,我的回原方式做得特别麻烦,可能是我不太熟悉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