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怎么选用,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要根据具体厂家来选型,通常要相互匹配。功率、系列等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参数或者是那些方面的要匹配,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A:
具体看厂家的选型样本,每个系列的电机驱动器型号是固定的,相互配合的型号也是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那些必须要匹配才可以使用

网友B:
远电机必须得根据机械上用的扭矩来定。

网友C:
你买电机人家肯定给你配好相应的驱动器,一般只有功率大小区分

网友D:
主要是功率要匹配,你用200W的电机,就得必须选200W以上的驱动器。

网友E:
先确认电机功率及转速;还有转动惯量、分辩率等要考虑,电机定了,那么对应的驱动器也是对应的;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各家的伺服选型样本,功率等确定了,电机驱动器对应的型号都是配置好的。

网友F(2019-01-18):
通常要相互匹配,有得时候可以咨询供应商的

网友G:
首先你得确定你需要的伺服驱动器是220V的还是要380V的(听说220比380的要稳定一些)。还有轻惯量和重惯量,是否带刹车,功率是多大的,这些机构上就可以给出答案。
伺服驱动器必须和本品牌的伺服电机配套使用,就算能用,兼容性也极差

网友F:
问问供应商,他们会给你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