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电路

楼主(2018-11-30):
维修一杂牌变频器,检测中发现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都偏高,如15V变为17.84V,24V变为30V,看来变频器的损坏与电压偏高有关。下部重点维修稳压部分,将震荡稳压小板的前级稳压部分测绘如下。
据图可知稳压是对输出15V进行分压反馈的,首先对10K的电阻并联一个大点的电阻,发现电压不变,后发现无论并联多大的电阻,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7.8V左右。然后怀疑运放有问题,连换了好几片,电压始终不变。此时改变思路,重点查3842的1和2脚,将电路图测绘后终于弄明白了。请看图:

原来稳压靠的是17V的稳压二极管,前级稳压部分根本不起作用,在此就是一摆设。改动一下电路,如图所示,接通电源后输出正常

网友A:
你这么画是2脚接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画是2脚接地吗?
很多2脚接地的机器

网友C:
光耦的4脚根本没用吗?那这些器件为什么还要焊,不是增加成本吗,

网友D:
一般都用5伏做为反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用5伏做为反馈呀。
此机的5V用的7805

网友D:
没按套路出牌呀。

网友E:
这个我修老式电脑电源发现也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F:
若电路本身存在不足,则增加了维修难度;印象中,以往做维修时,也曾因元件参数变化等修改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