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消防泵一用一备软启动控制柜,不用去论它的工艺

楼主(2018-12-01):
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补充一下
这是37千瓦消防泵一用一备软启动控制柜。前几年安装的,现在不好使。控制方案是按1957年建筑电气手册上的,我准备在保证全部使用功能下。重新装配图片我将发给大家。

网友A:
我觉得布局问题导致看起来有点乱。有可以加线槽的地方把小线塞进去能干净一些,不过现在的成套行业,能用,便宜 就是王道。 有几个看工艺的。

网友B:
看着也是糊弄干的。凑合用吧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D:
现在消防用的柜子,其实也就是那么几家在做;但是工艺都太一般了

楼主:
关键问题大家并没看出来。这里存在着小马拉大车。不谈工艺,只谈配置。37千瓦消防泵。运行电流接近80安启动电流超过300安以上。这样大的电流要通过一个微断型的双电源转换开关。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用于消防中,控制过程竟然采用了50多年前的方案太陈旧故障率极高。来了两伙人都说修不了。八节消防远程控制端子已经足够了。这里用了59节谁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35平方的负载线是怎样引出的。

网友E:
主要是解决“不好使”的问题,楼主已经心中有数了,来看楼主给出的答案的;
微断型的转换开关,应当与之下的开关也不相配。

网友F:
1957年的标准?真的吗?消防的标准化工作一直没人做吗?延用57年的标准?有点不太信了都。是不是笔误,75年的?那也够老的了。

楼主:
刚才发错了。。。。。。大家看改动前后 59节端子变成了8节。热继电器当端子用了。

网友G:
不错,功能安全正常情况下线路越简单越好,以后维修维护方便

网友H:
消防系统需要的信号很多,设备可以提供多出的来接口,但是不能少。
这是我以前公司消防泵一用一备的接口端子。

网友H:
消防是很严格的,事关人命安全。
如果因为某组端子被去掉了,消防系统不能正常工作,那可就玩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错,功能安全正常情况下线路越简单越好,以后维修维护方便
消防不是越简单越好,而是越全面完备的好。

网友I:
消防这东西最好不要改,修下就好。出了事责任重大,主要咱们没这资质

网友D:
你这消防水泵好歹还有个软启动,我们那里消防水泵全星三角
一堆线,看到都恶心完了

楼主:
朋友们, 十多年来,我始终是在帮助一些加工消防配电设备的烂企业处理一些善后问题,有时真的很生气。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看下面几张图。
。

楼主:
看一下我是这么做的,消防控制一用一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我是这么做的,消防控制一用一备
你确定是消防的?双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我是这么做的,消防控制一用一备
你确定是消防的?双电源呢?
电源引自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