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1):
小弟在此求教了,皮带机的变频,就是两个电机,两个变频,就是两个变频能达到同步,一个启动另一个也启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变频器速度输出控制另一个变频器速度输入,简单易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此求教了,皮带机的变频,就是两个电机,两个变频,就是两个变频能达到同步,一个启动另一个也启动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两个变频器的外控运行端子,用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控制另外一个变频器的频率,或者用一个变频器的频率模拟信号同时控制两个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C:
速度给定量要一样,变频器的加减速也要调成一样。

网友D:
如果电机容量不大的,是不是可以做成一变频控制两电机。

网友E:
要求不高时容易,同时启动,一台速度给另一台,精度要求高要编码器

网友F:
一.用两个外接电位器可以实现,你考虑一下。二.同步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时容易,同时启动,一台速度给另一台,精度要求高要编码器

精度高只有用同步器控制,编码器累计误差没法消除

网友G:
看看这个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变频器厂家的同步卡了解一下

网友I:
成本不计上个同步控制器,调试也方便,带反馈的;

网友J:
同步控制器,同时给定两台变频器频率信号

网友K:
也巧了,最近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技术论坛里,《西家传动》发布了一篇文档,专门在讲两电机同步驱动,负荷平衡方法问题,文章里就有用皮带机同步控制的例子。楼主不妨去看看?

网友L: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同步的功能,可用485通讯或网线通讯进行同步控制,一主一从或一主多从。

网友M:
同步控制器是首选,但也可以用第一台的变频输出个进行频率脉冲给第二台,把加减速时间也设置成一样,但不算这个也避免不了有一台要跳过压的风险,最后要把两个变频都加上制动电阻,这样两个电机就可以长期同步运行了,这样的案例已经用到了几种设备上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同步控制器是首选,但也可以用第一台的变频输出个进行频率脉冲给第二台,把加减速时间也设置成一样,但不算这个也避免不了有一台要跳过压的风险,最后要把两个变频都加上制动电阻,这样两个电机就可以长期同步运行了,这样的案例已经用到了几种设备上了
说的有道理,一主一从的,是同步启动的,但是通讯协议是fildbus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