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1):
公司20年之前购买的的机器,需要调节位置,显示的都是调节的参数都是多少脉冲的,而最近使用改造可以直接显示调节多少um。这样调节时就直观
请教这之间是怎么转换的?
具体需要知道什么参数才可以转换?

网友A:
你需要知道一个脉冲对应机器实际走多少距离

网友B:
多少个脉冲对应一圈,一圈对应丝杆走过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想知道这个是因为有一批设备相同的位置使用不同的螺距,一个是5MM,一个是10MM,目前近√做货时间又影响,对做货品质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公式那?这几个参数的关系是神马,我怎么由实物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 可以仔细点吗?我想知道怎么有实物去查,然后可以计算出来。看对实际的影响。

网友D:
实物你在现场应该最清楚过的,可以现场确定的
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由你的驱动器参数、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决定。
电机转一圈,你的实际负载移动多少距离,由实际机构决定。

网友E:
实在不知道就是用表测量,给电机几个脉冲,然后看表的读数。

网友F:
电机转一转需要多少脉冲,如果是伺服的话就是电子齿轮比那里设置;电机转一转机械位移多少um/mm/角度等,可以实测或计算出来;
公式:目标脉冲 = (目标um * 电机每转脉冲数)/ 电机每转的机械位移(um)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场看了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MADDT1207,电机的型号是MSMD022P1S,再查松下的技术资料,这组合的编码器的规格是2500p/r,而螺距是5mm,这样就计算出一脉冲走2um。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