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8-12-01):
FX5U 支持四路脉冲输出,现在我只用一根轴,也就是Y0  Y4。那么,剩下的Y1 Y2 Y3 Y5 Y6 Y7还能不都能当普通输出,接继电器?看接线图,都Y0 到Y3 是共COM的,这样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当然能。用哪个做脉冲输出就在软件里设置,其他的当普通IO口用。

网友B:
可以当普通输出点,带负载,只要电流、电压等不超过规定的范围。

网友C:
当普通的晶体管输出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D:
没有问题,可以用的。一个轴,Y0接脉冲Y1接方向也行。

网友E:
既然只用一个轴,选这个型号就有点浪费吧,土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 四轴不都是PLC的标配了??主要还是用它的网口

网友F:
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