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1):
这个三相输入的,电流额定输出电流是16安。输出也是三相。1.那么它输出是平均每相16安?还是a.b.c每相才5安?2.只接a.b接两相可以吗?输出电流会变吗?

楼主:
它是否属于隔离电源?人触碰输出端能否电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三相输入的,电流额定输出电流是16安。输出也是三相。1.那么它输出是平均每相16安?还是a.b.c每相才5安?2.只接a.b接两相可以吗?输出电流会变吗?
调压器的额定电流指的是三相电流,他这个不属于隔离电源,你在输出端对地测量一下电压就明白了……只接两相肯定可以,但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B:
调压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指标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所以,自耦调压器如果是星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就是16A?

网友C:
三相都是16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是否属于隔离电源?人触碰输出端能否电人?

以下自偶调压器并非属于隔离电源,高低压共用线圈,人触碰输出端肯定电人!

网友E:
楼上图片这样的变压器以前经常用于力矩电机的驱动,后来这样的变压器如果用于力矩驱动,部分的厂家把三个线圈改成两个线圈的了,这样的变压器没有隔离功能的

网友F:
可看一下铭牌和调压器的结构,如果是自耦变压器,输入输出之间就没有隔离。

网友G:
我自己各弄了一个老家公司淘汰的单相、三相自耦调压器,未改农网以前经常用她升压供应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是否属于隔离电源?人触碰输出端能否电人?

以下自偶调压器并非属于隔离电源,高低压共用线圈,人触碰输出端肯定电人!

那么它是每个端子输出16安吗?三个就能带48安吗?这三相调压器器是由三个单相调压器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指标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所以,自耦调压器如果是星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就是16A?
那么它是每个端子输出16安吗?三个就能带48安吗?这三相调压器器是由三个单相调压器组成的。

网友B:
就是线电流乘以线电压等于变压器的功率。这东西可以百度,或者电工手册查一下。定制变压器都是这么给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电流乘以线电压等于变压器的功率。这东西可以百度,或者电工手册查一下。定制变压器都是这么给数据的。
嗯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三相6千伏容量的调压器,它单个端子输出8安,还是单个输出2.6安。额定电流是写着8的。求大神详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电流乘以线电压等于变压器的功率。这东西可以百度,或者电工手册查一下。定制变压器都是这么给数据的。
嗯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三相6千伏容量的调压器,它单个端子输出8安,还是单个输出2.6安。额定电流是写着8的。求大神详解。

单个端子输出8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指标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所以,自耦调压器如果是星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就是16A?
那么它是每个端子输出16安吗?三个就能带48安吗?这三相调压器器是由三个单相调压器组成的。

你“三个就能带48安”这种表述不正确!

每相承载(输出)16A,不等于能带“48A”(总功率可以这么说)。

因为三相电流是指每一相的电流,不是总电流,但总功率可以是三相功率之和。“三个就能带48安”容易被人误为单相就可以带48A的电流。

举个例子来说,12.5kW的发电机,每一相只能带4kW的负载(18A的电流),三相合起来的功率才是12.5kW(已考虑功率因素),但你不能说三相12.5kW的总电流是54A,这样容易被人认为不管单相还是三相,都可以承载54A的电流。

这是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B:
再说一遍,标称的铭牌数据电压和电流都是线电压和线电流。

如果是角形接法,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等于√3相电流,如果是Y形接法,线电压等于√3相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剩下的问题,根据铭牌数据,自己去算吧。

网友I:
另外这种调压器是可接其中两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