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1):
我的SEW变频器,今天柜子一上电,烧了?有行家能分析一下原因不?上路也就一个断路器,下路直接到电机,设备跑了也有快俩月了。

排除接线的问题,大家知道的变频器烧掉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现场环境咋样?潮湿和粉尘大炸机比较常见。还有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B:
整流模块质量不过关 上电冲击电流大 充电电阻选型不过关或质量次 灰尘太多导致静电放电 弧光短路,异物导致短路 变频器选型过小,负载重导致主回路滤波电容受伤,变频器上电使整流器炸机。

网友C:
楼主能提供详细一点细节,短短几句话很难回答,最好能上个图。猜测变频器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看看是否是炸鸡,如果炸鸡一般是负载短路

网友E:
我就试过同一台电机45kw变频器连炸万两个,接线无误。电机没问题,场地尘大,估计是潮湿了

网友F:
工况,一定要注意。另外设备的维护也很重要

网友G:
没有任何条件,让我们把所有条件都排出来,给你做鱼骨图吗

网友H:
说的不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有任何条件,让我们把所有条件都排出来,给你做鱼骨图吗
默默地百度了下鱼骨图是啥。

本段摘自百度:鱼骨图(又名因果图、石川图),指的是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分析方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将其划分为问题型、原因型及对策型鱼骨图等几类。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情况哦,有原因才好对症下药吧。

网友J:
1、电机内部有绝缘缺陷导致瞬间放电干掉变频器;
2、变频器到电机连线绝缘有问题导致瞬间放电干掉变频器;
3、变频器输出电源因为导线绝缘问题串入变频器控制回路干掉变频器;
4、变频器质量问题,你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K:
用了两年,这个用的环境怎么样?之前在一个酸碱盐环境中(附近有盐酸池),大概是变频器用了一年多爆炸的有的

网友L:
还是看看是哪里挂的
有些事负载线路问题
有些事变频器本身问题(譬如电容)
还有就是环境不好导致的

网友M:
请楼主把图片传上来及自己分析的原因。可供大家借鉴下!

网友N:
已经使用过,接线无问题;上电即坏,也许上电之前即存在问题。
也许查看其损坏程度和元器件损坏情况,对分析其故障原因有帮助。

网友O:
我们厂一台ABB880的变频器也是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因为打扫卫生送电就把整流模块烧了。厂家给换的几个件。这次是因为倒联络当时两台变压器有50伏的电压差。一送电结果保险就打了。

网友P:
是否有短路现象,断路器正常吗,是否过载

网友Q:
一般来说,变频器如果是标准质量,输出短路也不应该炸机的,因为我见过许多这种情况:谋企业变频器一上电,就报过流!而且是多台!经过我检查,原来是他们没有仔细看好接线,愣把电机的星角线的片横着接在电机出口线上了,相当于死短路!星角接法没有看清,变频器一个也没炸!我让他们把那电极按要求接好,变频器正常工作!
变频器上电就炸机那有这几种可能:
1、变频器质量问题
2、变频器环境问题,至使驱动板由于粉尘杂质影响了驱动板的正常工作,六路驱动信号混乱造成。
3、变频器进水。
4、变频器输入电压异常。
5、变频器闲置放置时间过长,没有保养,超过一至两年没用的变频器不要直接上电,要用调压器慢慢的调到标准电压,
  空运行一小时,再进入工作!变频器常年没用时,应该对变频器每月上一次电。
6、接线失误等。
7、变频器使用年久,器件老化等。

网友R:
变频器得电就烧了?还是刚开始运行就烧了?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在忙另一个项目,没有及时回复大家。这台变频器是头天还好好的,下班的时候断电。第二天再上班的时候,还没有运行,直接报变频器故障,一看是变频器上灯不亮,输入380V正常,控制电路电压24V也正常,就是在分析找原因过程中,变频器冒烟了。这两天咨询厂家了,说是变频器的安全回路烧了,这个安全回路就是外接的急停信号,信号来源是安全继电器的输出,这个输出供两台变频器,这台烧了,另外一台没问题。觉得厂家的话不太可信。还有我的使用环境一般的工况环境,基本无粉尘,温湿度也还好,人在里面睡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