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01):
请教大家,igbt是怎么接线的。怎么去测好坏呢。电子电路看不太明白。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C1接直流母线P端,E2接直流母线N端,控制极看得很清楚,不用说了。
   万用表测量方法:一是测量两个二极管的特性;二是测量控制极的电容特性。这样基本就能大致判断IGBT的好坏了。

网友B:
测试好坏百度都有,不过最好还是上电带载测试可靠性高

楼主:
谢谢,但是还是不太理解c2e1是接负载吗。能不能给个简单的控制电控图

网友C:
同样的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D:
连电子电路图都看不明白,讲什么都无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还是不太理解c2e1是接负载吗。能不能给个简单的控制电控图
把两个管子看成开关

网友E:
楼主弄明白了吗?能否简单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