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C

楼主(2018-12-02):
高速计数器使用编码器使用那个指令,程序如何写,做一个升降设备,自动调整位置,电机实现正反转。

网友A:
FX的高速计数对应指定的点,对应的计数器编号也是确定的。只要计数器前面的条件成立,就会对信号计数。
另外还有专用的计数器比较、置位等指令。

网友B:
指令及高数输入参照FX2N系列就行了;

网友C:
FX2NC我手头有一套,好像是96点主机、32点扩展模块3个,我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