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走不准

楼主(2018-12-02):
CRK系列的步进电机,细分我调到:解析度为1000(1000个脉冲转一圈),不带减速机,电机轴直接连一个锯片,用三菱DRVA指令控制,按理说给250个脉冲电机转90°才对,但是实际上却是120°左右,这个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如此固定的话应该是是你把电机的分辨率算错了,如果是每次都不一致应该是干扰或者输出力矩不足导致失步,不过计算为90°现在远大于的话肯定计算有问题:还有在停车时步进电机使能不应该断开啊

网友B:
先不带负载,测试下实际到底多少脉冲转一圈。

网友C:
先给1000个脉冲看是否是一圈;

网友D:
先确定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E:
电机原点位置搞清楚了吗?

网友F:
直接走1000个脉冲看是不是转90度,步进角一般为1.8度为常见,细分为5的话就是1000脉冲一转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个似乎和原点的位置没啥关系吧,又不是绝对定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DRVA难道不是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H:
总结下:1、空载试下发1000脉冲是否转一圈。校对是否计算正确
      2、带载试下是否还是一圈。校对转矩或传动部分。

网友I:
标记一下,请楼主一周内回来说明一下情况哦。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情况是:解析度选择R2,DATA1和DATA2都拨到1位置,减速比是1:1的,按理说给400个脉冲要转一圈的,现在给400个脉冲转两圈了,,,感觉步距角根本不是0.9,而是1.8,,DATA1和DATA2都拨到1位置的呀,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J:
是不是有干扰信号呀。

网友K:
有完整的说明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