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有说明书

楼主(2018-12-02):
那位大师用过这个,有说明书麻烦给份,谢谢,网上没找到

网友A:
专用的机型?E1000系列的看下是不是能对应;

网友B:
欧瑞的,这个也不算古董吧,问厂家要一个,国产厂家很多都会有这个服务

网友C:
欧瑞的。网上有。实在不行打客户技术,这个变频器参数设置相对简单,必须有说明书。尤其是多段控制的。

楼主:
可惜客服发的资料只说借照,也不是原有资料

网友D:
欧瑞E1000系列通用变频器使用手册
自己下载吧!

网友E:
我在发个不一样的版本的说明书吧,自行下载比较吧

E1000系列变频器用户手册

网友F:
最好打电话找客服要一下

网友G:
楼上被惩罚扣分说明:

楼主已在原帖中说明:可惜客服发的资料只说借照,也不是原有资料。

请大家回复时给出有用的信息,切勿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