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2):
请问一下,FX1N跟台式电脑怎么连接,附送的USB连接线是RS422的,驱动我直接用光盘开驱动精灵装的,端口也设置过,GX2 GX3的软件我下载了几个不同的,每个都不行。C盘爆了好几次。。
快急死了,2天了,就光为这个,有没有大神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A:
FX1N自带编程口是422的,所有可以用USB-SC09(这个电缆厂家会提供驱动),如果电脑有串口,也可以用SC-09
对应的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或是GX Works2。GX Works3不是编写FX1N的。

网友B:
1、装驱动,直到设备管理器看端口列表出现正确的端口且没有问号。
2、FX1N是老款机型,用不着这么折腾电脑,用XP时代经典的编程软件FX-GP-WIN-C V3.3 免安装版下载即可。
3、编程软件需要选对通讯端口(也就是设备管理器新增的那个虚拟COM端口)。

网友C:
台式电脑没有串口了?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D:
数据线连上后看看电脑硬件管理器里面有没有端口出现或者是设置问题!
也有可能被占用!

网友E:
先换下载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下载的GX2 东西还没来,有些指令用不了,所以就卸载了,之后GX3就不行,因为之前在学校一直用的FX1N,这样可以重新买条电缆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用错了。之前用的一直是FX1n。也只是插上电缆就用,自己没弄就不知道这么多道道。哈哈,谢谢 我一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口就是插打印机哪个是吧?可能是软件错了,我再重新弄一个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端口问题应该不会,我装完驱动是照百度 电脑设置 软件设置,通信调试就显示不行了、可能是电缆给整坏了。我重新买一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换一条应该可以,我再看看。。谢谢版主

网友F:
搞不好是你的系统是W10,而你的数据线驱动是适合于W7或者以下操作系统的,说白了就是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好

网友A:
你这个FX1N是现在购买的?如果是现在买的,那买的基本上就是假货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不管什么系统,能装上GX Works2,端口参数设置正确,基本就没问题了,Win10x64都能用,最容易被折腾的就是连接的线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买的,1N以前用过,在官网看不到停产,所以就没注意,假货应该也可以连接才对,我都搞糊涂了,我重新弄条电缆试试吧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跟系统没什么关系的。弄软件的有7 10两个版本 人家照样连接,只是电缆嘛 可能真的就给我弄趴下了,刚来插上指示灯还亮,现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