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2):
好像看过挺多图纸,都是220V的设备前面有空开保护啊,那么直流24V呢?比如一个24V供电的触摸屏,或者所有PLC的输入输出回路,传感器电磁阀之类,这些也有可能发生短路把?那这些是靠什么保护呢?前面也加空开吗?
谢谢高人们~

网友A:
24V外接电源当然也应该要加空开,至于PLC自带24V传感器电源就不需要了吧,由于本身存在短路保护,而且额定电流很小才0.几A,经常短路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B:
加空开或者保险管,端子式的保险

网友C:
加保险比较合适

网友D:
用快速保险。

网友E:
加保险丝;

网友F:
一般开关电源输出DC2.5A及以下不需要加保护装置(目前开关电源都自带短路保护),开关电源输出大于5A建议加装断路器保护或者熔断器做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看过挺多图纸,都是220V的设备前面有空开保护啊,那么直流24V呢?比如一个24V供电的触摸屏,或者所有PLC的输入输出回路,传感器电磁阀之类,这些也有可能发生短路把?那这些是靠什么保护呢?前面也加空开吗?
谢谢高人们~
建议加保险丝,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H:
看电源本身有不有保护,及短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对电源有不有危害)。

网友I:
建议加保险,空开不好用。

网友J:
我们常用的西门子,明纬都有短路保护功能,正负短接电源停止输出,有指示灯闪烁。所以只需在输入220v侧加空开即可

网友K:
PLC的电源如果有条件的话,装一个断路器或开关还是很有必要的,局部断电上电灵活,硬复位简单。

网友L:
我们这里车床类都是保险,重要设备是1p空开。因为去现场的传感器,开关量特别多,如果发生电源保护或是传感器短路,可以逐级排查。避免处理故障时间延长。

网友M:
我一般都加空开。

网友N:
有,我们2种都有。空开或者保险

网友O:
一般来说DC24我这边都是加保险丝,10多A的还是有危害性的。

网友P:
空开方便,用那种24V电源短路也不会烧,自身带保护

网友Q:
各位老师也都说了,用快融的不错选择!

网友R:
我用1A断路器 DZ47的

网友S:
建议加保险!

网友T:
配用直流专用空气开关,并配备熔断器!

网友U:
好像有那种可调的直流的过流保护器,也很好用

网友V(2020-08-05):
翻出来老帖子。我有一组DC24开关电源供电的加热电路,两路温控器+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两组加热棒,DC24加热棒功率80W,加热安装在短行程运动治具上,长期工作加热棒的正负极导线会磨损造成短路,设备总漏保会跳闸。
如何避免即使加热棒短路,不造成设备总漏保跳闸。需要在DC24开关电源输出端加装断路器还是熔断器?加装多大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