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2):
三菱批量32位加减乘除有简单的写法吗?
请教各位大师
比如D一百到D二九九
都乘以D0送到D三百至D四九九
用FOR好像只能16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批量32位加减乘除有简单的写法吗?
请教各位大师
比如D一百到D二九九
都乘以D0送到D三百至D四九九
用FOR好像只能16位的。

SIR, 16位乘法指令的结果为32位数据,因此您需要D300~699来存储D100~D199乘以D0的结果。

FOR只是循环次数,一个16位数据作为循环变量足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数万次的循环变量还不够用的情况。

至于批量加减乘除请使用循环+变址的方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批量32位加减乘除有简单的写法吗?
请教各位大师
比如D一百到D二九九
都乘以D0送到D三百至D四九九
用FOR好像只能16位的。

SIR, 16位乘法指令的结果为32位数据,因此您需要D300~699来存储D100~D199乘以D0的结果。

FOR只是循环次数,一个16位数据作为循环变量足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数万次的循环变量还不够用的情况。

至于批量加减乘除请使用循环+变址的方式解决。

shi'zh

是这样吗?怎么得出的结果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批量32位加减乘除有简单的写法吗?
请教各位大师
比如D一百到D二九九
都乘以D0送到D三百至D四九九
用FOR好像只能16位的。

SIR, 16位乘法指令的结果为32位数据,因此您需要D300~699来存储D100~D199乘以D0的结果。

FOR只是循环次数,一个16位数据作为循环变量足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数万次的循环变量还不够用的情况。

至于批量加减乘除请使用循环+变址的方式解决。

麻烦帮忙修改一下

网友B:
根本不需要用循环的啊!你直接给Z0每次扫描+2即可啊!!
LD SM400;
ADD Z0 K2 Z0;
> Z0 K150 ;
MOV K0 Z0;
再往下就是你的乘法指令那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用循环的啊!你直接给Z0每次扫描+2即可啊!!
LD SM400;
ADD Z0 K2 Z0;
> Z0 K150 ;
MOV K0 Z0;
再往下就是你的乘法指令那一行
这种写法,比如150个数,要150个扫描周期才能完成啊,用FOR,一个周期就搞定,可是感觉被乘数是一个超过16位的数值就算不准了

网友C:
32位乘法占用了2个寄存器,每次加2

网友D:
INC Z0 改成 ADD Z0 K2 Z0

网友B:
刚刚我的确没有注意扫描周期了(我一般应用这种到都是在50数目以下,扫描延迟不是特别厉害就没有注意了,因为多CPU通过总线通讯传输数据一般在监控发现看不到明显延迟:电脑监控本身就有0.3S以上延迟)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