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3):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市电断电后柴油发电机的自动启动方案可以吗?手动状态下可直接启动。自动状态下KA闭合KT动作完成启动。发电成功KJ动作退出启动。虚线内是原启动部分。

网友A:
图面上看没有问题!
话说原系统中没有什么ACB或者带输出信号的断路器可以使用?
我们发电机就是利用的ACB上的信号来控制发电机启停的。
断电自动启动,来电自动停止。

网友B:
我们厂里虽然也是做的柴油发电机自动启动,但是为了防止误操作,还是做成了手动启动。

网友C:
柴油发电机组自启动你主要做好主回路切换:一定要采用双回路切换专用断路器,保证机械连锁,保证不会发生市电柴油发电机组不会串线!!
至于自动启动不就是手动按钮并接市电断电检测信号罢了

楼主:
其实主线不用考虑。最关键是起动机的起动电路。正常发电后起动机应该退出。就和我们开车启动发动机是一样的。启动成功了起动机退出。不成功就第二次启动或第三次启动。同时还要保证启动控制电压,希望高手们参与一下。

网友D:
柴油发电机启动采用钥匙开关,就像采用钥匙开关启动汽车一样,没必要太复杂了,反正也是人为操作,搞复杂了,反倒是事儿。

楼主:
这是消防泵房自动化。无人监守当正常电突然没有电时,发电机必须立即启动保证消防专用电梯速降及消防喷淋。在所有消防设施中,柴油发电机组都是要求自动启动发电,

网友E:
就事论事,部分发电机的启动过程要预热大概30秒后才可以进入启动过程,不知楼主发电机是哪类